楼主(2018-09-04):
三菱PLC中的Active,Unpassive,fullpassive分别是什么意思,这几个有什么区别?
请知道的朋友解释一下。

网友A:
这几个用于TCPIP通讯中。

在TCPIP连接中,有主动打开Active和被动打开Passive。

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主动打开的通讯流程打开端口发送数据关闭端口,被动打开是端口打开了吗?打开了发送接收数据,没有打开则等待。

被动打开中分为部分被动Unpassive和完全被动Fullpassive,前者对通信对象的IP地址,端口号不限制,后者加以限制符合条件的才能连接。

网友B:
PLC侧最好选Actie,这样对方设备只要知道PLC的端口,鉴听成功后就可以通迅了。。

楼主:
Active是我们通过PLC程序来打开端口,
那Passive呢?我看手册的程序案例,是没有打开端口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Active是我们通过PLC程序来打开端口,
那Passive呢?我看手册的程序案例,是没有打开端口的

Active,一脚将门踢开,东西放下,关门走人
Passive,有人吗?没有,我下次再来。
        有人吗?有,我把东西放这里了。

楼主:
我理解这样的:
      Active和Passive都要打开端口,
Active是作为客户端(主站),能命令从站;
Passive是作为服务器(从站),只能应答;
是这样的吗?

Active要通过自己的程序打开端口,
那么打开Passive端口,也是通过自己的程序打开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理解这样的:
      Active和Passive都要打开端口,
Active是作为客户端(主站),能命令从站;
Passive是作为服务器(从站),只能应答;
是这样的吗?

Active要通过自己的程序打开端口,
那么打开Passive端口,也是通过自己的程序打开吗?

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打开Passive端口,你不需要使用程序,因为在组态的时候已经组态了端口,这个端口将对你来说是开放的,如果其他通讯对象优先连接了,你就排队等。

楼主:
Active和Passive都要打开端口,通过自己的程序或者组态;
Active是作为客户端(主站),能命令从站;
Passive是作为服务器(从站),只能应答;
Active是主动和从站建立连接,Passive是要等待主站建立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