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组态王读DTSD342电力表读不出数据

楼主(2018-09-04):
我想用组态王读DTSD342电力表的数据,但组态王一直显示?????,不知道什么原因,用专用软件可读出报文。

网友A:
显示???,通信没有成功!检查一下组态王和仪表的通信参数是否一致?接线是否OK?
【方案】
BMS 和 CMS:简化验证工作并控制成本|维萨拉(Vaisala)

楼主:
仪表的地址11,波特率19200,偶较验,数据位8,停止位1,组态王跟仪表都一样的啊,
仪表的A端子接到usb转re485的t/r+端,仪表的B端子接到usb转re485的t/r-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