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4):
不带电,直接通过usb线电源烧程序?软件提示成功!大家有这么玩过的吗?

网友A:
通电后能运行你电脑上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试,一下搞了40台套,有点累

网友B:
usb是带5v电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因如此,汇川很可能如U盘一样,无需通电拷数据。

网友C:
还真没有这样操作过,汇川的PLC竟然有这个功能,有时间去实验一下

网友D:
你不试试上电看看能不能运行程序,很吊人胃口啊

快上电看看

网友E:
可以的。

带Mini USB的PLC,可以不接220V电源,直接下程序。

网友A:
三菱FX3G FX3S这些好像是不行;不通电USB插上没反应的;

网友F:
施耐德M241/251都可以

网友G:
还有这样的玩法啊,不过我都是检查完外围线路没问题再通电输程序

网友H:
这个就是专门研发出来,给批量烧录用的便捷操作方法,不跟PCB贴片电子线路板焊接组装工厂的生产线上的工业用批次烧录设备一样么?一下就能烧录约100个八脚的存储器芯片。

网友I:
这功能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