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4):
我现在有几条RV电缆,设备运行一个多小时,测皮表面温度大概47℃,如果塞回线槽估计有50℃左右,不知这样长期运行算不算安全?当然我也知道温度越低越好,现在想了解的是长期不超过多少度都是安全的?

网友A:
这?外表是50来度,内部起码要高20度,说明线截面小了。这个比较危险,不是很安全的那种。要是有一个手持的那种红外热成像仪照射一下,就会知道线芯的温度了。这时候,那个红外线成像仪器,能派上用场。嘻嘻

网友B:
温度偏高,长期运行容易老化,如果电缆沟进油就危险了(很多工厂区的下水道都会有油,有时候厂区水浸就会有油进电缆沟)

网友C:
那是啊!温度稍微有点高

网友D:
我认为看铜芯颜色不怎么氧化变颜色是可以用的,时间长有点发青变色那肯定不行,何况电缆电流一般不是绝对恒定的,电缆的质量,环境温度,腐蚀性,抗拉力,,,有的电器会标65度铜芯,

网友E:
隔着皮温度都这么高,电缆截面积选小了

网友F:
放心,YJV电缆温度是90还是95度来着,VV应该是80

楼主:
唉,没有红外线成像仪

网友G:
这种温度还是偏高!
有没有计算线径电流?
如果持续运行会导致线缆老化加速
要是没有条件更换就只能加强巡视管理!

网友H:
不知是多大的电缆,流过的电流是多少;线槽内的散热应当不是很好,未注意过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可以查一下电缆的温度参数。

网友I:
65度以下都算是正常的温升温度内吧,只李温度一直持续上升超过65度就行

网友J:
楼主,这个温度高了哦!

前几年我们和供电局合作有电缆头测温的项目,是直接测量内部温度,在线显示的。供电局给的报警温度是60℃,也就是说,内部线芯通电时温度超过60℃就算温度过高,就需要报警。
楼主你这个RV电缆,表面温度就47度,里面100%超过60℃了噢!

网友K:
应该是正常的。包层的就至少有70度,90度两种,聚氯乙烯包层的一般为65度,一般橡胶包层也为65度,RVV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层带护套软电缆为105度等;

网友L:
七十度以内应该都是没问题的,我们这里的电缆温度都达到九十度,也没看见有什么问题,想加一根,但是工程太大了!

网友M:
今天就你这个话题说点有关电线电缆的事,现在购买电线电缆比较头疼,因为现在生产厂家为了多赚钱无底线,以前只知道一捆线米数会少,现在则是连导线截面积也会少。上面是某宝买过的导线的截图,看看标称与实际计算截面有多大差距,你们买导线会去测量线径并计算截面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今天就你这个话题说点有关电线电缆的事,现在购买电线电缆比较头疼,因为现在生产厂家为了多赚钱无底线,以前只知道一捆线米数会少,现在则是连导线截面积也会少。上面是某宝买过的导线的截图,看看标称与实际计算截面有多大差距,你们买导线会去测量线径并计算截面吗?

啥电缆还是RVB的

网友N:
用手摸就行,稍微温乎就不行。老这么样肯定出问题!

网友O:
温度烫手了肯定不行吧,截面积选小了。

网友M:
某宝搜索平行线就知道了,买过其他型号电线电缆也都是截面积不足很多。

网友P:
记得08年在一个厂里的电锅炉,3相380v。有一天正生产,供电的电缆线烧了,没有办法只好重新放了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