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4):
将电源的V+接到中间继电器的13脚,V-接到14脚,这时中间继电器竟然可以使用,常开触点接通,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V+接13,V-接14,常开点难道不应该接通吗???如果告诉你,常开点接通时,常闭点会断开,你会不会觉得发现了新大陆?

网友B:
当然可以了,有指示灯的话,不亮而已。

网友C:
继电器不同于接触器,接触器的13-14脚是常开,而继电器的13-14脚是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错了,闹笑话了!!!

网友D:
这种乌龙事件,谁没有过呢?楼主不必汗颜。谁都有过,只不过有的人共享了,有的人私藏。仅此而已。

网友E:
笑话中学习知识,何乐而不为。

网友F:
估计是没看中间继电器的外壳吧

网友G:
13 14脚本来就是线圈的电源端子;

网友H:
哦没注意看中间继电器的数字编号

网友I:
正好将电源接到了线圈上;要是触点,还不能如此连接。

网友J:
楼主换个220线圈的看看还动作不?

网友K:
原来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还有这么大的不同啊,我表示通过楼主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L:
这个是正常接法,

网友M:
继电器上面都有接线图啊》?》。不会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