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4):
施耐德ATv312如何实现端子与面板共同控制

网友A:
施耐德变频器我用得不多,但这个功能手册应该有讲到吧

网友B:
这个共同控制怎么说,
共同调速?312有求和功能

网友C:
这个共同控制,是控制启停还是控制频率,这个要说清楚的。

网友D:
停止基本上设定面板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