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4):
谁有SX460发电机调压板内部线路图?

网友A:
不了解。
内部线路图是指其电路图吧,如果找不到,只有自己设法了解了,注意安全和保持好原电路状态;
可以先查找、搜素了解其工作原理,再了解相关的元器件和电路、以及外部接线等。

网友B:
AVR?440的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