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A主板上这个IC的型号,哪位老师知道麻烦告知一下

楼主(2018-09-04):
海利普A主板上这个IC的型号,哪位老师知道,谢谢

网友A:
这?!怎么看啊?放大也看不清楚!

网友B:
是不是人家厂家清理掉了!

网友C:
你这个是3.7KW的,我找到一个7.5板子一样的,这个芯片是957B,复位芯片

网友D:
从芯片所呆的位置以及与CPU连接的方式来看,3楼说的应该对。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