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4):
手上一台伦茨8222变频器22KW,之前驱动板上电容老化原因导致断电后再送电就不亮了,后来更换完电容就好了,用了个把月之后现在出现了偶尔启动瞬间电机反转一下,拆下来测试又看不出问题来,请问哪位大师遇到过类似问题?更换主板测试了,确定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A:
变频器可能输出不平衡,驱动电路上管有一相无输出,即上管IGBT有一相没有打开或没有完全打开。

网友B:
楼上讲解对的 伦茨8200容易输出缺波形

网友C(2019-04-12):
驱动电路上有一10欧姆贴片电阻阻值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