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5):
想了好久,也看不出问题所在,向师兄们求教!
我照着安川手册上的例子 通讯格式字是H81 (用的是fx3G PLC 还不知道要不要加C变成HC81),
数据位8位i,无校验,停止位1位,波特率9600,
是用的485通讯板
S+ 对变频器R+ ,
S- 对变频器R- ,
R+ 对变频器S+ ,
R- 对变频器S- ,

安川V1000变频器上的设置站号H5-01默认是1F,我改成了01,好几天了,就是不能通讯,头的想破了。求指教!

网友A:
你给出的这些信息无法判断通信不成功的原因在哪里!

网友B:
485通讯接两条线就够了

网友C:
用串口软件看看数据就知道了

网友A:
先不要理会你PLC程序对与错!先把变频器调试OK!
变频器站号为1的情况下、找一根USB转RS485电缆接到变频器通信口上,接线要正确!然后电脑打开一个串口调试助手,串口调试助手的通信参数和变频器保持一致,然后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如下命令:
01 03 00 25 00 01 95 C1
看看变频器是否有返回,正确返回应该为7个字节:
01 03 02 ** ** ## ##
** **为输出电压原始值的高低8位
## ##为CRC校验的低高8位

网友D:
接法两个线并成4个线

网友D:
接线和参数

网友D:
你这是422的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点!非常感谢您辛苦的打字!!!
我用的是M8000发送RS指令,运行后 485 BD板 SD灯常亮,
但是PLC打到RUN运行,变频器就出现CPF 13代码,安川V1000变频器,看说明书错误内容为监视装置故障或者自我诊断故障。

我是小白一个,以为MODBUS只是一个协议,原来MODBUS 还是一个通讯方式,一般的三菱不支持MODBUS,都是要加MODBUS通讯模块,现在还没能力学习MODBUS通讯。

以前书上看到485通讯2根线的是半双工,4根线的是全双工,而且2根线的连接方式接受返回的数据是把PLC返送的信息加返回的信息一起传送回来,比如 RS D10 K8 D30 K8 返回的就是占了 8+8 16个字,就是D30到D45 ,不知道对不对?
意思就是,2线制跟4线制 返回数据有区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指点!非常感谢您辛苦的打字!!!
我用的是M8000发送RS指令,运行后 485 BD板 SD灯常亮,
但是PLC打到RUN运行,变频器就出现CPF 13代码,安川V1000变频器,看说明书错误内容为监视装置故障或者自我诊断故障。

我是小白一个,以为MODBUS只是一个协议,原来MODBUS 还是一个通讯方式,一般的三菱不支持MODBUS,都是要加MODBUS通讯模块,现在还没能力学习MODBUS通讯。

以前书上看到485通讯2根线的是半双工,4根线的是全双工,而且2根线的连接方式接受返回的数据是把PLC返送的信息加返回的信息一起传送回来,比如 RS D10 K8 D30 K8 返回的就是占了 8+8 16个字,就是D30到D45 ,不知道对不对?
意思就是,2线制跟4线制 返回数据有区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在做安川的通讯,PLC用的是FX 3GA ,485 BD板,通讯板4个端子,变频器也是4个端子。
能不能请教你接线方式 和安川V1000变频器参数的设置,说明书说B1-1 和B1-2 如果等于2是MEMOBUS 通信,说明书又说 进行MOMOBUS 是与以上两个参数的设置无关,虽然我不是MEMOBUS通信,只是一般的485通信,但是这两个 频率和运行信号到底要怎么设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H5-07 设定为1 就提示CPF 13 错误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照着您发的图接线了,但是只要把H5-07设定为1,PLC通讯板工作SD灯一亮,就提示CPF 13 错误代码。哎·入门难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通讯板确实不支持MODBUS模式,那个参数不要设定。接线改成485模式,程序如果要求不高,只顾写,不要读操作 ,你试试,多试几遍。肯定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通讯上了,变频器问题,换了一个好了。安川说明书上没看到06码,单个写入寄存器,是不是只能用10批量写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讯上了,变频器问题,换了一个好了。安川说明书上没看到06码,单个写入寄存器,是不是只能用10批量写入啊?
支持03和10功能码!不支持06功能码!

网友D:
回复 楼主:
10应该是掉电保存的,不能连续写,不然寄存器会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0应该是掉电保存的,不能连续写,不然寄存器会坏
安川V1000变频器仅支持03、08、10这3个功能码,我不知道你这个截图哪里来的:

网友E(2019-10-24):
你好,请问你解决问题了没,我正在做三菱3U plc与安川V1000变频器485通讯控制,能否发下程序看下?

网友F(2019-11-23):
回复 网友B:
不一定哦,有485四线和485两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