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5):
求助FX 3G 与 FX2N  FX 3U通讯格式字都是设置在D8120吗?看到资料有D8400之类的
另外FX3G 3U要不要在通讯格式字高位加 C 例如HC8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FX 3G 与 FX2N  FX 3U通讯格式字都是设置在D8120吗?看到资料有D8400之类的
另外FX3G 3U要不要在通讯格式字高位加 C 例如HC81

以PLC本体而论:
RS指令针对的通讯设定格式存储在D8120中,而RS2指令针对的通讯设定格式存在在D8400中。对于FX2N来说,其不支持RS2指令,因此其只能设置D8120。

而如果你使用Modbus模块,那么模块的通讯参数设定在D8400中,根据使用的通道号的不同,设定的位置也不同,因此应参考通讯手册。

至于要不要添加C,取决于你使用的通讯格式以及校验模式。

因此最终还是需要查看通讯手册。

网友B:
我写过猫吧屎,用的就是M8120

网友C:
通信格式字根据变频器的数据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写过猫吧屎,用的就是M8120
M8120?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