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dbus_net-4.0类库

楼主(2018-09-05):
NModbus_net-4.0_1.11.0.0类库,C#modbus通讯用,今天刚找的,费了不少功夫,未测试,怎么用还在研究,分享下

楼主:
简单测试了一下很好用。

楼主(2019-01-25):
using Modbus.Device;//引用DLL

private  SerialPort TemperaturePort = new SerialPort();//实例化串口

private void InitTemperature()//初始化串口
{
        TemperaturePort.PortName = "COM1";
        TemperaturePort.BaudRate = 9600;
        TemperaturePort.DataBits = 8;
        TemperaturePort.Parity = Parity.None;
        TemperaturePort.StopBits = StopBits.One;
        TemperaturePort.Open();
}
private void ReadTemperature(ref ushort[] TemperatureValue)
{
     IModbusSerialMaster master = ModbusSerialMaster.CreateRtu(TemperaturePort);//创建RTU协议通讯
     byte slaveId = 1;//设备地址
     ushort startAddress = 0; //数据起始地址
     ushort num = 2; //返回数据数量
     TemperatureValue = master.ReadInputRegisters(slaveId, startAddress, num);  //读取数据
     TemperaturePort.Close();  //关闭串口
}

楼主:
引用 楼主:
using Modbus.Device;//引用DLL

private  SerialPort TemperaturePort = new SerialPort();//实例化串口

private void InitTemperature()//初始化串口
{
        TemperaturePort.PortName = "COM1";
        TemperaturePort.BaudRate = 9600;
        TemperaturePort.DataBits = 8;
        TemperaturePort.Parity = Parity.None;
        TemperaturePort.StopBits = StopBits.One;
        TemperaturePort.Open();
}
private void ReadTemperature(ref ushort[] TemperatureValue)
{
     IModbusSerialMaster master = ModbusSerialMaster.CreateRtu(TemperaturePort);//创建RTU协议通讯
     byte slaveId = 1;//设备地址
     ushort startAddress = 0; //数据起始地址
     ushort num = 2; //返回数据数量
     TemperatureValue = master.ReadInputRegisters(slaveId, startAddress, num);  //读取数据
     TemperaturePort.Close();  //关闭串口
}
忘了上个例子把,这个用起来相当不错,不需要再去解析了直接得出结果

网友A(2019-03-20):
最近也在学,楼主能否分享和简单的例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1楼回复就是例子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眼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