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5):
我是i3的处理器,有个老师装固态就会好。I3没关系。   是这样吗?

网友A:
如果是我,i3的处理器就该淘汰了。直接用i7的,笔记本升级到现在的标配,对使用博图这种大型软件,还是可以的。干嘛那么将就呢?

说实在的,计算机本身就是一个更新换代的玩意,软件和硬件要相辅相成的,要匹配,不要有代差。否则自己用着也是很不爽的。

网友B:
博图用I3的处理器还是相当卡的,我之前也是用i3,同时打开eplan和v14就卡的不行啦

网友C:
用I5以上,要固态硬盘,系统,不然速度卡比

网友D:
博途系统手册有说明硬件、软件要求。

网友E:
8年前的电脑,换块固态硬盘,安装v14.还是可以运行的,速度还可以接受

网友F:
#5楼的是最低配置,用最低配置的话使用很不爽。

网友G:
之前用的笔记本i5处理器+128固态+16G内存,用博途V13sp1还可以,V14直接卡到不行;软件安装虽然有最低要求,但是咱们的电脑安装的和同时运行的太多

网友H:
博图V14官方建议内存8G,到V15建议内存都16G了、
i3的处理器还是跑跑xp吧,装个STEP7

网友I:
如果你拿工资过日子的,你应该选个关机快一点的,至于博图快不快无所谓,反正拿工资上下班打卡的。
如果你是一个发工资的,你当然选择顶配的,每一分钟都是利润。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连版主跟贴都违规。。?
版主和我一样任性了表情话说您这贴不应该在这里问,回帖内容和楼主的主帖无关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博图的吗?  我怎么觉得像STEP 7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你拿工资过日子的,你应该选个关机快一点的,至于博图快不快无所谓,反正拿工资上下班打卡的。
如果你是一个发工资的,你当然选择顶配的,每一分钟都是利润。
说得对,!

网友L:
笔记本升级不方便了,换固态速度有提升,但保存资料要注意,固态硬盘坏了的资料找回的可能性很小,博图流畅运行听起来要求比较高,你换硬盘后内存可能也要换,CPU就不方便换了,否则还不如直接买配置高点的,这个退下来给家人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