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5):
现情况是无负载下变频器输出正反转正常,带上负载后正转有输出,反转输出有问题,不能正常反转!

当时在发现问题时是一直停在0度的位置,因现场是一个翻转机,由一个易能的变频器带一个异步变速箱的电机,是从90度翻转到0度。当时一直以为是变速箱的问题,我和同事就把变速箱的油放了拆了检查,可拆开后只检查到制动的一个销断了两截,齿轮方面都是完好的,就也没多想重新换了一个销装上,搞了半天两个人把该装的都装上了准备试机呢!

可试机后问题还是一样,只能翻到90度,0度返回去的时候没动作,当时两人就愣了,怎么回事呢?后来两人又把电机的一部份给拆下看看,因两人都认为是电机问题,齿轮箱都检查无样,只剩下了电机了。

可当我们拆下电机后再次通电叛断电机后,正反转又没问题,这下傻眼了。两人没办法了,后来叫来一个师傅帮忙才发现是变频器问题,忙活了大半天都白忙了。

网友A:
变频器面板上有信息的呀;反转时没有报警,那就看指示灯运行信号是否有;

网友B:
带上负载后,启动,看变频器有没有输出频率,如果没有,检查参数是否禁止了反转

网友C:
参数初始化重新调参数

三菱变频器专修
微信号,13386559651

网友D:
从楼主的介绍来说,空载电机可以正反转的,带载后就不行了?只能单向转动?这个。。。?真的很奇怪呦?到底是变频器拿的毛病呢?也没说呀?

难道说,反向的驱动力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只能空载转,带载就转不动?有这种事吗?

楼主:
经外修变频器后,我们开始试机了,刚开始试了两下能正常运行!可再试了几下又有问题了,重样的问题又出现,还是从90度翻转到0度,0度就返回不去了,而且还有快速的咚咚咚的声音,变频器上的显示是闪烁不定,闪烁速度的时间大概在1秒以下,非常不稳定。后面和商家取的联系,他们说变频器没问题,可我们试机的现场又有问题!经后面商讨后商家派人过来,检查了一会儿刚开始也没发现问题!商家技术人员又从电柜上拆下检查了一会儿,他认定变频器是没问题的,又重新装上再调试,弄了好一会儿技术人员认为是有干扰,叫我们检查一下线路,检查后也没发现什么,就是有一条地线掉落了。结果把地线重新固定后,所有问题都没有了,一切又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