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在左侧添加485BD模块如何与维纶TK6071IP通讯

楼主(2018-09-05):
图1是通讯线的接线
图2是维纶触摸屏的设置
图3是3U的设置
波特率9600也试过。不行

网友A:
官方只有连接422模块的
你连的是485,要自己摸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方只有连接422模块的
你连的是485,要自己摸索了
人家咨询的是485BD的设置和连接!你回答的是422BD的连接!输出的通信协议也不一样!一个是计算机链接协议,一个是编程口协议!

网友B:
触摸屏上选择的设备应该如下所示,即就是选择设备485BD!通信参数即为19200,E,7,1
PLC编程软件的设置如下所示,通信参数即为19200,E,7,1
该款触摸屏COM2端口定义为:
485BD端口定义为:
接线参考如下:
楼主应该是在触摸屏上选择设备时选的不对吧?!你选的那个默认触摸屏走的是编程口协议!而你接的却又是485BD,485BD无法输出编程口协议!且你PLC编程软件上设置的是计算机链接协议!

网友B:
选FX3U/FX3G这个的话,连接的是PLC的编程口、422BD,走编程口协议
选FX232\485BD这个的话,连接的是232BD、485BD,走专用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触摸屏按你这方法改了,但是还是与PLC通讯不上。

网友C:
估计rx TX接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触摸屏按你这方法改了,但是还是与PLC通讯不上。
RS-485-4W是422通讯形式
修改------
触摸屏改到 RS-485-2w
通讯参数要一致
BD板,RDA和SDA短接接到触摸屏2脚
BD板,RDB和SDB短接接到触摸屏1脚

网友E:
换成FX3U-422BD板好了,直接用威纶屏供应商配的电缆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F(2020-03-14):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G(2021-12-13):
我的问题和你遇到的一样,我用的是485 2w 4W也试过,也是不行

威纶通 软件有 COM口 针脚定义的 DATA- DATA+ 分别是1.2脚 对吧  可是就是不能通讯

网上的视频教程就是对着做,也不能通讯 搞的快奔溃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G:
楼主触摸屏有个地方设置是错的,你要选择485BD 选项 而不是3U 选项

网友H:
PLC参数也要设定正确的

网友I:
国际惯例,帮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