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雷器有没有用

楼主(2018-09-05):
前几天打雷公司烧了一个蒸汽流量计,一个锅炉燃烧器,还有一个路由器,都在不同的电箱。领导说有没有办法做防雷,咨询了一下专业的防雷公司,说如果要做成本很高,每一个电箱都要装防雷器且要单独做好接地,接地电阻要符合要求,就算这样做了也不能保证完全可以防雷。后来在网上看了一下有那种电涌保护器,价格不贵,但不知到效果怎样。

网友A:
一直在用,效果不知道,主要用在控制柜,PLC柜内。
目前没有项目反馈说因为雷击损坏过,上海深恩的信号防雷器SAC系列,电浪涌保护器PBAA/PBAV系列还有终端电力设备的避雷器国产HY1.5系列,基本也都是二次及以下的,不牵扯到一次系统。
传感器有水位的投入式的用到过防雷形式的,陕西麦克MPM426/436系列的,主要是加装防雷接线盒对电源进行保护。
PS:防雷器和避雷器好像不是一个东西哦

网友B:
电涌保护器也是防雷器中的一种
这些东西都不可能做到说100%完全可以防雷击。
楼主公司配电系统是什么系统?
我们TN-S系统加上一二级配电装电涌保护器,没有遇到过雷击导致设备损坏的。
雷击导致电涌保护器坏的倒是遇到过一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效果不知道,主要用在控制柜,PLC柜内。
目前没有项目反馈说因为雷击损坏过,上海深恩的信号防雷器SAC系列,电浪涌保护器PBAA/PBAV系列还有终端电力设备的避雷器国产HY1.5系列,基本也都是二次及以下的,不牵扯到一次系统。
传感器有水位的投入式的用到过防雷形式的,陕西麦克MPM426/436系列的,主要是加装防雷接线盒对电源进行保护。
PS:防雷器和避雷器好像不是一个东西哦

非常感谢详细的解答,原来关于防雷还有这么细分的,我想了解一下关于电箱内的防雷装置接地到底有没有必要单独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涌保护器也是防雷器中的一种
这些东西都不可能做到说100%完全可以防雷击。
楼主公司配电系统是什么系统?
我们TN-S系统加上一二级配电装电涌保护器,没有遇到过雷击导致设备损坏的。
雷击导致电涌保护器坏的倒是遇到过一例。

我们也是TN-S系统,请问你们的电涌保护器接地线是不是单独接地的,还有与设备的总功率有没有不一样的配置,比如一台设备的总功率是5千瓦,而另一台的总功率有100千瓦,可不可以用同一种型号的电涌保护器,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效果不知道,主要用在控制柜,PLC柜内。
目前没有项目反馈说因为雷击损坏过,上海深恩的信号防雷器SAC系列,电浪涌保护器PBAA/PBAV系列还有终端电力设备的避雷器国产HY1.5系列,基本也都是二次及以下的,不牵扯到一次系统。
传感器有水位的投入式的用到过防雷形式的,陕西麦克MPM426/436系列的,主要是加装防雷接线盒对电源进行保护。
PS:防雷器和避雷器好像不是一个东西哦

非常感谢详细的解答,原来关于防雷还有这么细分的,我想了解一下关于电箱内的防雷装置接地到底有没有必要单独接地。

我们的没有,都是和PE互通的,设置浪涌保护器的时候尤其是电源的保护要注意查看厂家关于相线和地线连接电缆规格的说明,有要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涌保护器也是防雷器中的一种
这些东西都不可能做到说100%完全可以防雷击。
楼主公司配电系统是什么系统?
我们TN-S系统加上一二级配电装电涌保护器,没有遇到过雷击导致设备损坏的。
雷击导致电涌保护器坏的倒是遇到过一例。

我们也是TN-S系统,请问你们的电涌保护器接地线是不是单独接地的,还有与设备的总功率有没有不一样的配置,比如一台设备的总功率是5千瓦,而另一台的总功率有100千瓦,可不可以用同一种型号的电涌保护器,谢谢!

个人觉得这个选择与末端设备的功率好像关系不大,倒是与设备所在的配电系统类型与所属设备层级有关,每一级都设有雷击保护的。我这有个设计院同学给的资料可供了解,有些东西太专业了我自己也看不懂。
还有个资料太大了我就懒得上传了都是过于专业的,这个ppt可能稍微好点吧,但我好多还是看不懂。

网友C:
作为用户,可能难以直接判断其是否有用;只是会注意施工方资质和方案。
相应电涌保护器可以安装在配电箱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作为用户,可能难以直接判断其是否有用;只是会注意施工方资质和方案。
相应电涌保护器可以安装在配电箱里。

楼上的说的很对,一般这个都是由专业的设计院设计的时候考虑的比较多,作为使用方如果后期增加确实比较麻烦的,楼主可咨询相关的人去了解,老兔子应该知道吧,他对设计规范这一块可能知道的比较多。

网友D:
工厂里面,电源箱的SPD和地线是有必要搞好的。

网友E:
避雷器是一次线路里面用的,用来将线路中的雷电冲击波从避雷器处泄入到大地。
避雷器是如何实现这一功能的呢?这就是现在一次线路常用的氧化锌避雷器特殊的伏安特性曲线,在正常使用时,避雷器相当于开路,不通,遭遇雷击时,避雷器的电阻急剧降低,由开路变为通路,雷击的冲击电流从避雷器处流入大地,当雷击的冲击电流泄到一定程度,避雷器恢复开路。

楼主说的应该是防雷器吧?看看坛友们有没有好建议。

网友F:
实话说,燃烧机是安装在炉体上的,炉体和排烟管上肯定有安装避雷针和安装接地排的,这样的状态下燃烧机会给雷打掉的几率都可以赶上福彩了

网友G:
问题在于你的这些蒸汽流量计、锅炉燃烧器、路由器被雷打坏的原因是电源线路被雷击造成的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至于供电线路安装避雷器或者浪涌保护器(SPD),要说百分之百能够防雷这是不现实,但防绝大部分的雷击是可以的,只要选型和安装正确,这问题不大。

相关的标准参照《L13D10 防雷与接地工程》、《GBT 50064-2014 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设计规范》,还有一本什么“防雷设计规范”(具体名称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涌保护器也是防雷器中的一种
这些东西都不可能做到说100%完全可以防雷击。
楼主公司配电系统是什么系统?
我们TN-S系统加上一二级配电装电涌保护器,没有遇到过雷击导致设备损坏的。
雷击导致电涌保护器坏的倒是遇到过一例。

我们也是TN-S系统,请问你们的电涌保护器接地线是不是单独接地的,还有与设备的总功率有没有不一样的配置,比如一台设备的总功率是5千瓦,而另一台的总功率有100千瓦,可不可以用同一种型号的电涌保护器,谢谢!

个人觉得这个选择与末端设备的功率好像关系不大,倒是与设备所在的配电系统类型与所属设备层级有关,每一级都设有雷击保护的。我这有个设计院同学给的资料可供了解,有些东西太专业了我自己也看不懂。
还有个资料太大了我就懒得上传了都是过于专业的,这个ppt可能稍微好点吧,但我好多还是看不懂。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话说,燃烧机是安装在炉体上的,炉体和排烟管上肯定有安装避雷针和安装接地排的,这样的状态下燃烧机会给雷打掉的几率都可以赶上福彩了

是燃烧器

网友H:
避雷保护接地装置必须要做的,我们单位的压力传器在没有做避雷接地之前,一个夏季总要损坏5-7个,损失不小呢!后来我们重新在各个测压点做防雷接地装置以后,象今年到今没有出现过雷电击坏压力传感现象了(自来水公司)。

网友B:
回复 楼主:
接地线没有独立,还是用的系统地线。
但是不同负载电涌保护器规格型号肯定不一样的!
这个是根据一二三级防护来定义的!
这个你可以看看电气设计图,上面有相关参数型号。
可以核对一下实物是否和设计图纸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地线没有独立,还是用的系统地线。
但是不同负载电涌保护器规格型号肯定不一样的!
这个是根据一二三级防护来定义的!
这个你可以看看电气设计图,上面有相关参数型号。
可以核对一下实物是否和设计图纸一致!

网友I:
这东西国家有规定,是强标的吧

网友J:
千万不要以为安装一只避雷器就万事大吉了,(高压)避雷器仅能削弱雷电的部分大电流,仍然有部分残余电流通过电网,强行注入设备。如要绝对可靠,需要安装多级不同的避雷设施,比如说,在设备使用的现场,再安装电涌保护器等等。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个控制器有一个电源保险,建议看看是否保险烧了,还有这个会随机身多配一个保险给你的,这个控制器你可以看成是一个机械凸轮,坏了表现出来是动作不对,让雷给击中几率真的很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听电工说一声雷响后锅炉就停了,然后查了一下线路,后来打电话给厂家,厂家说应该是这个坏了,刚好有个备用的,换了就好了,至于有没有配保险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K:
防雷器一般配电柜这一级就做有吧。

网友L:
被雷击的设备是架空线供电还是电缆供电?如果是电缆供电,只需在供电变压器的高、低压则都安装避雷器即可,巳安装的要检测是否有效。

网友M:
电网要有防雷设计,电气控制内部做隔离

网友N:
电涌保护器很常用啊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