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1200PLC程序问题

楼主(2018-09-05):
1·S1200PLC·程序在线上传至PG·硬件组态是否会跟程序一起传至PG?
2·S1200编程时·程序块里是否也要调用OB86·OB82等(跟S300一样?)谢谢

网友A:
1、会,这取决你是否选择作为新设备上传选项。
2、根据你的需要,但是OB的编号与300有区别,因此你需要阅读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