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5):
公司有个项目,需要时时把三菱PLC中的数据以Excel形式存储到电脑中,请问有什么办法???

网友A:
PC和PLC通讯,读出数据后整理写入Excel

网友B:
1、pc上组态软件,可以直接生成excel表格。
2、自己写通讯程序,自己生成excel表格。

网友C:
MX SHEET 三菱有这个软件可以实现你这功能。便宜又方便。

网友D:
可以用触摸屏数据采集功能

网友E:
建数据库,PLC定时上传,想索要数据随时登录服务器本机或者使用客户端电脑登录软件(N台办公电脑和服务器组建形成的公司局域网),即可随时索要或者导出EXCEL数据表格。

网友F(2018-10-09):
回复 网友E:
我现在有个项目需要生产数据实时导出到PC,急需支援,微信XIFEIJIANG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有个项目需要生产数据实时导出到PC,急需支援,微信XIFEIJIANG
有简单的方案,PC安装数据库和组态软件,并用数据线和PLC通讯即可。

网友G(2020-06-19):
回复 网友C:
你好  老师  我想问一下 MXSHEET的 win7系统装不上怎么回事能不能方便教一下,安装教程

网友C:
安装不不上具体什么现象?win7系统是可以装de,你的软件是什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