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5):
如题,求高手帮忙,AB变频器配套的20-HIM-A6控制面板如何汉化

网友A:
最简单的,把各级菜单拍成照片。然后翻译成中文,装订成中英文对照说明书。

网友B:
有些面板本身就没带中文字库,菜单里设置也没有中文的选项,你定购时就要定带中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就是订购的英文版本,需要刷软件刷成中文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知道怎么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只要是想知道怎么把英文版本的控制面板通过刷软件刷成中文版本的

网友B:
如果菜单里语言没有中文选项,非要用中文你还是重新定购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算要刷,只能找厂家,供应商也是拿不到程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我以前用过的变频器是可以通过参数改成中文显示的

网友D:
我ab变频器pf750系列英文面板,我成功刷过成为中文版,但个别菜单显示会有小小笔画错乱,总体不影响使用,要有刷机软件及中文版固件,版本号也要对应,办公室电脑硬盘坏过也换过,不知还在不在。

网友E:
去官网下中文版固件,用DRIVEeXEcutive软件联机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