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5):
有三台三相空调,每台额定电流均为63.5安。请教:电流互感器是选150/5合适,还是选200/5合适

楼主:
补充说明:是电度表计量用的电流互感器。方便的话,请说明选择计算理由。谢谢

网友A:
如果没特殊要求,我一般选额定电流在互感器量程的1/2-2/3之间。
对应楼主的问题,测单台即100/5 都可以,150/5个人还觉得稍微偏大,更莫说200/5了。
计量的话精度等级要高些。

网友B:
电流互感器,是测量3台的总电流吧?

楼主:
是测量三台总电流。

网友C:
下面是刚做的电工操作证(特种作业操作证)考核培训K24科目中需要回答的问题课件内容之一,是参照《GB/T 50063-2017 电力装置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规范》中一些相关条文要求做出来的,供你们参考。

1、电流表、电流互感器的选用原则
   对于交流电路来说,电流表和电流互感器的选择原则是:
   (1)交流电流表的准确度等级一般不应低于2.5级,但电气控制盘上的仪表应不低于1.5级。在缺少1.5级仪表时,可用2.5级仪表加以调整,使其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误差达到1.5级的标准。
   (2)与仪表连接的电流互感器准确度等级应不低于0.5级;而仅作电流测量时,1.5级和2.5级的仪表允许使用1.0级的电流互感器;非重要回路的2.5级电流表允许使用3.0级的电流互感器。
   (3)选择测量范围时,电流表和电流互感器应考虑设备在正常运行条件下,使仪表指针总是指示在仪表刻度尺量程的1/2~2/3范围内。为了使正常运行和过负荷运行时有适当的指示,指针式仪表用的电流互感
器的额定一次电流不宜小于1.25倍的一次设备的额定电流或回路最大负荷电流;对于直接启动电动机的指针式仪表用的电流互感器额定一次电流不宜小于1.5倍电动机额定电流。
   (4)对重载启动的电动机和有可能出现短时冲击电流的电气设备和回路,宜采用具有过负荷标度尺的电流表;对工作电流变化范围大的回路,应选用S级的电流互感器。为保证二次电流在合适的范围内,可采用变比可选的电流互感器。
   (5)电流互感器额定一次电压不应小于一次回路的额定电压;
   (6)电流互感器额定二次电流可选用5A或1A的,但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必须与电流表量程倍率相匹配。

2、使用电流互感器的注意事项
   (1)根据电气设备的实际选择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容量、准确度等级以及型号,应使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中的电流在电流互感器额定电流的1/3~2/3范围,否则会造成测量误差增大。
  电流互感器的过负荷运行,一般允许在超过其额定电流的10%下长期工作,一旦在运行中如发现电流互感器经常过负荷,应更换。
   (2)电流互感器在接入电路时,必须注意电流互感器的端子符号和其极性。通常用字母P1和P2(有些用L1、L2)表示一次绕组的端子,二次绕组的端子用S1和S2(有些用K1、K2)表示。一般一次侧电流从P1流入、P2流出时,二次侧电流从S1流出经测量仪表流向S2(此时为正极性),即P1与S1、P2与S2同极性。反之则相反。
   (3)测量用电流互感器的铁芯以及二次回路应有一端接地,并应在配电装置处经端子排接地,目的是为了防止其一、二次绕组绝缘击穿时,一次侧的高压电串入二次侧,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
   (4)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在运行时不得开路。当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时,一次电流全部被用于励磁。二次绕组感应出危险的高电压,其值可达几千伏甚至更高,严重地威胁人身和设备的安全。所以,运行中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绝对不许开路,并注意接线牢靠,不许装接熔断器。
   (5)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回路的电缆芯线截面的选择,应按电流互感器的额定二次负荷计算确定。对一般测量回路电缆芯线截面,当二次电流为5A时,不宜小于4mm2,二次电流为1A时,不宜小于2.5mm2。

楼主:
楼上资料很详细,些谢谢热心的大家

网友D:
肯定选择200/5的合适……

网友E:
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容量,是根据是负载电流的1.5倍选择的。比如,三相功率感性负载50KW的电流大约为100(A),乘上1.5倍,等于互感器选择150/5需要的变比量选择互感器的变比。这样选择的计量是最佳选择。

网友F:
这个都有标准了?所以呀,必须要执行标准,否则,被查到就会被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都有标准了?所以呀,必须要执行标准,否则,被查到就会被罚了。

每次看你的回复反应的都是一种心境,随和放松,乐观自然,嬉皮笑脸中不乏诚挚及认真。

网友F:
回复 网友A:
过奖了。其实,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专业性。所以,既然是站在这个专业,就必须要入乡随俗,让自己能尽快的掌握行业标准,规范,以及操作习惯。否则,或许就在该领域待不下去的。看看那些老司机,就略知一二了。

网友G:
没有说明是测单个还是测总电流,原则还是像楼上说的1/3-2/3为好,这样比较准确些。

网友C:
DL∕T 448-2016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DL/T 825-2002 电能计量装置安装接线规则
DL/T 866-2015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选择及计算规程
GB/T 50063-2017 电力装置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规范

电能表、电流表、电流互感器的选择、使用、安装都要参照以上规范、规程、标准进行,不是由你自己说了算。

违反了,不出问题,都可以相安无事,出了问题,就照着规程、规范、标准处理。

网友H:
至少用200比5的

网友I:
60A左右就行,太大太小测出来的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