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和UDP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8-09-05):
unpassive和fullpassive使用方式有什么区别?
自我感觉就是设置这一块,unpassive只要设置本身的端口号,fullpassive还要设置对方的IP和端口号,
其它使用方面应该也有不一样的吧???

UDP从设置上来看是没有主从站,用串口调试软件来看也没有主从站的选择,那UDP有没有主从站的说法???

楼主:
只有顶一下

网友A:
1、关于unpassive和fullpassive使用方式区别在你的另外一贴中FujiFA已经解释清楚了。
2、关于UDP的问题请参看:https://blog.csdn.net/qq_28775437/article/details/7334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