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板需要和别的零件拼焊

楼主(2018-09-05):
零件材料Q345;厚度25. 这个零件加工以后要跟其他的板拼焊;
图中画圈的尺寸在最终拼焊完成以后都要检测。

1.红色1处的孔对中心线尺寸600. 这个如何保证和检测呢?,
2. 这块板,如果单独的机加工,上加工中心,可以保证图中的公差吗? 从加工中心
  下来以后,如何测量孔对中心线的尺寸?
3. 因为后续要拼焊其他零件。 所以这个零件的下料尺寸肯定要大于实际尺寸。  焊接后再
  机加工的话,如何机加工呢?  由于变形,焊接后再机加工会不会出现中心线偏移?
4. 一句话,和其他零件焊接后的机加工能保证中心线准确吗? 能保证图中各种尺寸?;
   我总觉得不能。

网友A:
测量到简单,

网友B:
都是画个简易图纸,没有加工生产工艺。其实这些在构思时就要考虑焊接工艺,是否需要设计对应的焊接工艺所要求的焊模,需要的话,必须连同焊模一起设计构思,方案才具备可行性。

网友B:
你的目的要求,其实是让大家给你一个焊模的设计方案啊!

网友C:
根据图片中的三维显示,在数控加工中加工你这个元件是可以完成的,至于你加工完成后再进行二次焊接,凡是焊接都会产生热变形,不同的焊接工艺热变形的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