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5):
键式气胀轴漏气如何维修?很多朋友可能在使用久的时候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碰到这样情况的时候第一步先分析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然后再做处理措施;

键式气胀轴漏气一般是两种情况导致的:1.气嘴漏气、这种方式是最好处理的,直接更换气嘴就好了;2.气囊漏气,因为呢气囊都是有寿命的,用的时间长了、疲劳了,壁厚逐渐变薄、气囊一膨胀。继而就会破掉的,这种情况下将两端轴头拔掉,更换气囊就可以了;

如果您想很好的避免这些情况的话,在选用的时候就一定要选用品质好的键式气胀轴

网友A:
气涨轴不论是键式还是板式,里面的气囊是一样的,维修的工艺也相同,一般的终端用户基本不会自己去维修更换气囊的,出来没有配件,维修工装也基本没有,所以我一般建议用户发会制造厂维修,广东和扬州都有很多这样的制造气涨轴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