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与威纶通触摸屏

楼主(2018-09-05):
各位大神好,我想问下,三菱FX5U与威纶触摸屏通信时,气缸的磁性开关在触摸屏上对应的状态指示灯怎么会闪烁,我开始以为是波特率(9600)设置小了,但我改大了触摸屏上又容易显示通信错误。请问我该怎么办啊?怎样做才能把气缸的磁性开关的状态显示在触摸屏上,而不是闪烁?谢谢了

网友A:
先观察下PLC上对应输入点的指示灯,如果是常亮没闪就在软件里检查你屏上对应指示灯的设置;

网友B:
怎么会闪烁,先看看磁性开关安装好了吗

网友C:
大部分是输入信号受到干扰

楼主:
参数都设置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干扰问题,请求大家分析分析呗。

网友D:
把触摸屏程序贴上来,有可能只是你指示灯设置的问题

网友E:
是不是指示灯设置成闪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