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6):
程序里写的是上电后如果无故障就把工作状态画面(显示屏组态画面是第七号画面)赋值给VW0,也就是把7赋值给了VW0,如果有故障时就把故障画面(故障画面是第二号画面)赋值给VW0,也就是把2赋值给了VW0,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是赋值给VW0?这个VW0需要在显示屏里设置吗?它们之间是怎么关联的,谢谢朋友们!

网友A:
大多数触摸屏会提供一个画面寄存器,用户通过将PLC地址填入该寄存器地址用于使用PLC来切换触摸屏的画面。

网友B:
屏上可以设定,系统区会占用PLC一些寄存器及继电器;

网友C:
PLC程序里赋值给 屏设置的存储器地址就行了

比如 1 画面是主页,2是手动。

直接PLC赋值就行,画面自动切换,

网友D:
触摸屏有这个功能。我示范给你看

网友E:
回复 网友D:
????????

楼主:
请问在wincc里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触摸屏会提供一个画面寄存器,用户通过将PLC地址填入该寄存器地址用于使用PLC来切换触摸屏的画面。

请问在wincc的哪里可以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触摸屏会提供一个画面寄存器,用户通过将PLC地址填入该寄存器地址用于使用PLC来切换触摸屏的画面。

请问在wincc的哪里可以设置

很遗憾,WinCC中没有这个功能,如果你问的是WinCCFlexible,那么请使用区域指针。

网友F:
如同楼上的设置,用寄存器来实现画面切换

网友G: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威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触摸屏会提供一个画面寄存器,用户通过将PLC地址填入该寄存器地址用于使用PLC来切换触摸屏的画面。
请问在wincc的哪里可以设置
很遗憾,WinCC中没有这个功能,如果你问的是WinCCFlexible,那么请使用区域指针。
谢谢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