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6):
上电能用一两分钟 面板不亮 停电再送电 又给用一两分钟

网友A:
FR-PU03的面板,有没有换个面板装上试下是不是还如此?

楼主:
不是面板的问题 把面板拔掉 通一会电之后 那个POWER灯就闪 风扇也转的无力 一阵一阵的

网友B:
   是不是开关电源有问题了,测测各组输出电压。

网友C:
是不是风扇有问题了导致,遇到其他变频器风扇有问题导致运行下就停了。

楼主:
不应该 一开始风扇的电有23v多 不到24v 通电一段时间风扇会一阵一阵转的无力

网友D:
换电源部分的电容试试

网友E:
检测面板的那个电源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