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零件两个尺寸如何检验

楼主(2018-09-06):
零件加工好了,供应商通知检验。图中标注的尺寸如何检验?
可能有多种方法,但考虑到一般加工厂,不会配备专业仪器。 想想能用哪些最简易的方法测量出来如下的几个形位公差呢? 图中平面度 平行度 垂直度都需要检测。

网友A:
找三坐标吧!你不会拿一个大卡尺去量吧?

网友B:
如果是数控加工中心出来的话,我可能会跳过检测这一步了,如果是普通的平面钻床加工,估计的垂直度你保证不了

网友C:
这张图纸画得就有矛盾,孔距有很高的精度要求,但孔径却没有精度要求。我觉得加工精度要靠合理的加工工艺和设备来保证,如果你安排了合理的加工工艺,采用了相应精度的设备加工设备,也就能够保证这些尺寸精度。具体检验可在不脱离设备的状态下直接测量,如:在加工刀头位置固定百分表,空刀在平面行走既可测量出平行度。

网友D:
简单点就是直接安装到设备上运行应该比较确认其精度吧!
其他确认都少不了检测仪表仪器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