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碁S200的少见故障

楼主(2018-09-06):
一台纺织机专用三碁S200系列变频,按机器点动、启动按钮,有时能启动有时没反应,拆开外壳测量端子启动信号是否正常,发现机器启停正常,再次观察原来拆下外壳连面板一起取下了,遂启动机器后单插上面板机器即停(面板显示一直正常),大致判断面板的用电导致主控板电压下降而停机,故带回检修。现场忘了用边上同型号变频面板再测试一下。

在维修台上更换了电源板上的5V、24V、+-15V的电容后试机故障依旧。继续怀疑面板故障,将键盘按键膜拔下后试机正常,确认停止按键漏电原因,测量漏电阻不太低,修改“运转指令由外部端子控制,键盘STOP键无效”后使用正常。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B:
楼主什么纺织机械上的应用?

网友C:
是什么机器 本来用面板按键控制

楼主:
圆机上用的,机器上有个单片机控制器控制变频的运转,端子控制。

网友D:
当变频器选择外部端子三线控制时,如果停止按钮接触电阻变大【常闭点】或不通时也会出楼主那样的情况。我就遇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变频器选择外部端子三线控制时,如果停止按钮接触电阻变大【常闭点】或不通时也会出楼主那样的情况。我就遇见过。
你这个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