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6):
最近老板给了一个项目,FX5U PLC通过网口控制伺服电机,但是我一直没有用过CC-LINK现在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是怎么控制伺服电机的,哪位前辈能帮忙指点一二,也好给我一个方向我好去找资料。

网友A:
伺服走通讯

网友B:
楼主说的是CC-LINK IE Basic吗?5U主机自带

网友C:
哪里的?找当地大的三菱代理商,他们一条龙服务。

网友D:
伺服也要对应的型号的;支持对应的通讯协议;不是什么品牌/型号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控制的;

网友E:
现在出来的FX5U自带以太网接口,支持CC-Link IE Field Basic网络通讯,可以连接三菱MR-JE-C伺服。

网友F:
CC-LINK IE Basic带JE-C么

网友G:
看来这老板是懂点技术的,想法很多,跟这样的老板混是最累了。。我前一家老板也是这样,会议上只要老板说,这个很简单的。。底下都没人敢吱声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来这老板是懂点技术的,想法很多,跟这样的老板混是最累了。。我前一家老板也是这样,会议上只要老板说,这个很简单的。。底下都没人敢吱声了。。
大部分人都认为很多事情简单,结果产品做的也不怎么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来这老板是懂点技术的,想法很多,跟这样的老板混是最累了。。我前一家老板也是这样,会议上只要老板说,这个很简单的。。底下都没人敢吱声了。。
大部分人都认为很多事情简单,结果产品做的也不怎么样。
对技术一知半解的老板最麻烦。比如楼主的案例,估计老板肯定会说,用PLC的网口控制伺服,随便选择不支持CC-LINK的经济型伺服即可,然后编程的时候搞死人。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现在出来的FX5U自带以太网接口,支持CC-Link IE Field Basic网络通讯,可以连接三菱MR-JE-C伺服。

没有看到样本里写内置CCLINK功能啊

楼主:
这个功能我是知道的但是编程的时候应该怎么编程,我看着一个范例程序还要对以太网编程,还要写什么通讯指令。本来就很少接触CC LINK现在要用CC LINK控制 MR  JE  C的伺服。闲杂有点雾里看花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J:
现在里面对应的一些地址基本搞清楚了,可是我看范例程序还要对以太网进行编程。所以现在一头雾水。不知道编写这个具体的流程是怎么样字,先设置参数然后编写以太网程序然后再编写轴的程序,可是以太网的程序怎么编写搞不懂。

网友K(2018-11-03):
回复 网友L:
请问这个要 是多个伺服该怎么用?难道要写五个这样的程序?三菱官方有没有类似PLCopen的功能块直接调用

网友K:
回复 网友J:
这个你用过吗?那个地址是怎么对应的,三菱的手册看着好累

网友M(2019-11-19):
引用 网友L:
版主好人!对于这个范例我有几点不明白的,望请指点一二

网友M:
回复 网友L:
1.范例中的PLC里的W0,W1,W7等如何知道对应着伺服哪些参数 2.程序里的B7F和B3F是什么数据,在三菱的手册里我没有找到相关说明

网友M: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知道里面的地址怎么对应的吗,能否告知一下,最近我也在做类似的项目。

网友N(2021-01-18):
这个程序要配合通讯地址来看,RY对应B7F,只要把它置位,B3F就会反馈一个通讯完成的信号回PLC.  伺服主要控制在W上,W0是控制模式,要用CCLINK控制只要给W0赋值,赋值1是轨迹位置模式 赋值3是轨迹速度模式 赋值4是轨迹转矩模式 负值6是原点复位模式 然后W1是主要的控制字  W1的0位是打开开关, 第1位是启用电压, 第3位是快速停止 ,第4位是启用操作,所以我们用B3F来给W1送一个000F,这样就可以把伺服sever on,然后W1的第4位,是回原点和位置模式的启动开关,所以程序中位置模式和回原点模式,我用一个T0和T1来将W1.4置on,就可以启动伺服,W5是位置模式的定位值,当W1.6=0时,是绝对位置模式,W1.6=1的时候是相对位置模式,具体参数的定义可以去看说明书,JE-C的轨迹篇,null

网友O(2021-04-04):
回复 网友D:
你好fx5u多少钱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P(2021-05-11):
回复 网友O:
价格优惠

网友Q(2021-06-29):
回复 网友N:
你好,这个程序里面只有一个轴,那假如有多个轴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R(2022-12-06):
找当地大的三菱代理商,他们一条龙服务。

网友S(2023-02-08):
FX5U使用CCLINK 具有一定局限性,8轴以上不建议使用,会存在延迟,如果玩过QD77D4之类的化,是类似的,定义链接B和W的使用去,驱动对应的相应信号和寄存器,实现控制,伺服要求最低是MR-J3-B以上伺服,驱动器设定对应的IP和站号就可以对其驱动,这种属于经济型,个人建议要么使用40SSC光纤总线模块或者80SSC去实现好一点,没有太多的局限性,响应速度快,精度,干扰都是一等一的,

网友T(2023-03-13):
Mitsubishi FX NET 设备驱动与 KEPServerEX 协同工作,通过 FX NET 在 OPC 客户端和 Mitsubishi FX PLC 之间提供数据交换。KEPServerEX 基于客户端需求自动优化您的数据采集过程。我们强大的错误处理能力可确保数据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