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6):
s7-200plc脉冲控制伺服。我想走绝对定位,要先寻零,就是寻零应该怎么配线(零点和限位),200的plc脉冲控制伺服第一次用。相对定位可以实现,但是不安全,我是走定长往复运动   现在我有零位和后限位。   我用的map库文件里的子程序

网友A:
。。。。。 楼主的帖子我看了好几遍,都不知道要问什么。

         先问寻零应该怎么配线(零点和限位)然后又说现在我有零位和后限位。

         是问零位开关怎么接线吗?

网友B:
S7-200寻找参考点要加EM253模块的,S7-200SMART可以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看楼主也是您理解的这个意思,表示已经有零点和后限位了,那么怎么接线呢?

网友B:
EM253上RPS端子接零位开关

网友D:
零点位置是要先将传感器装在需要的零点位置上,再从伺服模块设置正方向运动或负方向运动当伺服电机运动到传感器位置就是零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