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6):
我是做空气能的,一般都是用威纶屏控制主机,里面用配方做的温湿度控制,我想问下比方说晚上10点开始,第一段运行6小时,那就是第二天4点,屏上时间是怎么跳转的,还是给当前时间加上设定时间,大于24点就转到第二天,还有一个问题第一段执行完,怎么跳第二段,是用宏指令做的吗,谢谢

网友A:
宏可以做,PLC也可以做啊。

屏本身有时钟,对比就行了。年月日小时分钟秒

网友B:
宏指令当然可以,用系统时间进行逻辑判断

网友C:
你说的6小时有绝对时间与相对时间区分,比如说,你要求的晚上10点开始,这个晚10时没有一点误差,即不能提前,也不能推后,这个时间就是绝对时间。对此,你可采用主机内部的时钟进行控制。

在比如说,晚上10点开始,但有可能提前或推后5-10分钟,这个时间就是相对时间。对此,你可采用主机内部的计时器进行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只是个比方,不管几点开始,不是绝对时间,固定的时间到好弄,这个开机时间不定,但运行时间是一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用屏做的配方,plc写程序麻烦

网友D(2018-11-04):
这个用plc程序可以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