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6):
 有时维修变频器,由于现场环境 人员 条件。。。,对现场维修有一定的制约,导致一些原因发现不了,或者即使有办法解决,也没有条件实施,这里有人的因素,也有公司 费用等等因素。特别是人的因素,将导致维修不能有效的进行下去,影响维修者下一步的维修工作,影响维修者遂采用的手段与判断方向。比如在本论坛我发表的:话说一次维修经历【奇怪的UV1故障】的案例,就考虑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电源方面的原因,二是变频器方面的云因。通过现场观察 侧量 调查,当时考虑是否是电网电压有闪跳 波动不稳,另一台变频器是用的同一电网,应该电源电压不稳的可能性不大。变频器方面,没有查出问题,三相输出平衡,输出电压也正常,当时更换了一块新主控板,运行系下午没有发生什么事,我就会公司了。

 因故障一直没有解决,前一天又去了一次现场,这次带了一台同型号变频器,换上去,故障就解决了。【原故障:不定期出UV1】也能使用,有时一天正常,有时连续出,有时这个班正常,另一个班异常。
分析:当时UV1故障不能解决,就是公司不同意更换变频器,我虽有更换变频器的想法,想通过更换变频器,来确认是否是变频器有问题,心中也有点数,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没有办法实施,只有更换了一块主控板了事。这次维修成功就是因为得到了公司的支持和客户的坚持 本人努力促成问题的圆满解决。这只是此类问题的冰山一角,其实有好多原因制约着维修者工作与努力,制约着维修工作的正常进行。。。,就不一一举例了,你知道的?
无酒似醉,无茶似醉,醉醉醉,一溜烟,去了,又一溜烟回来了。

网友A:
公司一台海利普7.5KW频繁的报警加速过电流,检查电机和机械确认没问题。判断变频器有问题,发出维修后回来正常。当时也不确定变频器是否有问题,尝试了加长启动时间,结果一样,手上也没有备用机。随即拆下发出维修。话说不定期出现的故障很头疼,各种检测都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B:
有时一些难以判定的故障,代换是一个办法;
条件受制约时,有时就需从侧面或其他方面辅助判断。

楼主:
今天客户打来电话,UV1又出现了,换回变频器也检查了,没有问题的。我是没有招了,哪位大师有办法,抽空指点指点,看来现场有鬼了,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楼主(2019-02-10):
因为不断出现UV1跳闸事故,客户就上心了,主管领导亲自在现场蹲守,终于发现设备运行中,有一次电流表出现突然降低然后又反弹【增大】,返回原位的现象【闪跳】,明显供电质量极供电电压有不正常现象,这才是变频器跳UV1的主要原因。也证明了我以前的判断【怀疑电网电压有不稳的可能】。【不过由于客观原因没有办法证实 只是根据推理与经验判断而已】。
迟来的结果 今天突然想起告诉大家,我就想说明:客观条件的制约对维修的影响。坚持真理【正确】 客户的态度有多么重要,检测手段的成熟有多么重要,维修者的坚持与客户的配合有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