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工艺

楼主(2018-09-06):
一台机器,是为了生产,所以要有生产工艺,于是机器的制造商根据生产工艺要求,进行对机器开发。
于是最常见的是机械画图纸,给出机器的运行工艺,交给电气做系统程序。然后,安装,调试,改设计,再调试……
真正的项目是,明确设计任务后,产品规划、方案设计、技术设计、工艺设计四个方面。
总体设计,系统原理图,总体布局图、机械传动图、液压系统图、电气控制图。
工艺设计:零件图设计、装配图设计、商品化设计、编制技术文件。
机器基本参数的确定:
尺寸参数,机床主要结构尺寸,包括与被加工零件有关尺寸,标准化工具或夹具安装平面尺寸;
运动参数,机床执行件,如主轴、工件安装部件(工作台)的运动速度;
动力参数,机床的各种驱动电机的功率或转矩。

网友A:
老哥这样一说,感觉好复杂的感觉啊,

我感觉吧 工艺就像技术协议那样。

说简单点:设备能不能在约定的时间内做出合格的产品?

网友B:
一般是先有工艺,才有具体的设备。不过讨论这个问题,大概就相当于讨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的。实际上,工业设备的工艺进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好的。

网友C:
当然是先有设备要求,然后才有工艺。

网友D:
工艺应该是制度设备的前提条件吧,不知道工艺怎么造设备呢

网友E:
流水线主要要求是生产工艺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