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6):
我想学习PLC,我的联想笔记本G450要不要换掉?用了七八年了,想换一下固态硬盘算了,将就用,但又怕辛苦花钱换了,又顶不住pLc编程传送联网的要求!
大家有没有我这情况,给个意见

网友A:
关键看你用什么规格的软件了,比如要用小型机软件,当然可以满足使用。7.8年可能只是慢点。关键取决于要安装软件对系统要求,楼主可以查一下,一般软件都有说明的。

网友B:
楼主如果要换的话,可以考虑笔记本卖给我。

网友C:
先确定你用的PLC品牌及型号;
再根据配置决定你的电脑是否可以运行对应的编程软件;

网友D:
工控软件中,据我所知,只要不是玩博途,其他的我这十几年老掉牙的都还在用,挺好用的

网友E:
看你要学什么牌子的,国产的多数可以。
西门子1500的估计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你要学什么牌子的,国产的多数可以。
西门子1500的估计不行。
博途小项目完全没有问题,大项目设备多跑不起来了;
仿真是不用开了,一开就死机

网友F:
仅学习没有啥问题,博图高版本的用不了V11足够了,V11可以装在XP上,对机器要求不高的。

网友G:
如果要求不高,或者说没有大项目完全没问题!换个SSD在内存搞到8G或者以上就跑起来了!
如果手头宽裕换一台电脑当然最好!

网友H:
三代I 8G内存+SSD,表示都可以玩。

博图有装了自己玩玩模拟而已

网友I:
我用t60,xp系统

网友J:
博图的V11算是比较老的,其实吧很多场合不用V14都可以的,那样对电脑要求就很低了,我常带身边用的其实和楼上的也一样,换了固态,很多场合还行

网友K:
用博图的话,要16G以上内存,固态硬盘

网友L: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除西家博途不装,其它全装电脑才是2008年联想昭阳E42A,就是更换固态硬盘和CPU T9300其它原装,我打算再服役5年,哈哈

网友M:
学习前沿的,还是换个本本吧,不管西门子,三菱,现在的软件都很吃内容

网友N:
我修过G450,处理器应该是I5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