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7):
各位老师好,本人用一个FX3U-80M,后面带一个FX 2N-2AD模块,
软件是works2,PLC参数还需要设置哪些地方呢?程序段用的是说明书上的。原来没接触过。谢谢。

网友A:
没什么设定,程序对了就能取到对应的电压/电流信号转换值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用的程序是上面那样,说明书上的。

应该也没有错误哦,我就是把m100换成了400.
。然后接上了压力传感器,给模块一个电流信号,这样监控之后,调整增益,没反应,也没有数值啊

网友A:
先用万用表测量下电流信号有没?
另外2AD上接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