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合适的启动按钮

楼主(2018-09-07):
想问问各位有没有用过那种可以装在圆柱形手柄上的按钮,搜了半天都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A:
参考下叉车上的喇叭按钮。

网友B:
车床快速走刀按钮。

网友C:
你这问题不好回答!
圆形柱直径多少都没有,不好选择其按钮的长度的!
只要圆柱体直径够大,什么样的开关都可以实现安装呢。
微动开关嵌入式安装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柄是实的 我想装一个带环扣的那种按钮 可以用螺丝在外部固定

网友D:
楼主,如果开关功率不大,可以试一试贴片按钮或者薄膜开关(某宝可以定制的)直接不干胶贴在圆柱体上.

网友E:
不知道对空间占用要求高不高,如果不高,可以用不锈钢卡扣固定按钮盒,从固定方式方面考虑,而不是找特殊按钮,特殊的东西以后换备件也是麻烦啊。

网友F:
摩托车,电动车的,一些农具上的,这些主要是有防水功能,可以考虑。

网友G:
参考一下塔吊的控制按钮手柄

网友H:
楼主的思路不大对,不应在按钮上做文章,而应在固定方式上做文章。
按钮一般不大事宜直接安装在这样的地方,何不配个小按钮盒,再固定即可。
U型螺栓不知道楼主知道不?固定管路用的,按钮盒只要有安装孔何愁安装不上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可以考虑 就是怕装上之后不太美观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考虑 就是怕装上之后不太美观

我觉得美不美观主要是看你的按钮盒做的漂不漂亮
如果担心有滑动位移,可以在与圆柱体连接处加上橡胶圈即可。

网友I:
圆柱直径够大的话就加一胶垫

网友J:
这样的开关如何

网友K:
解放前的手电筒你见过吗,那样的开关或者按钮不可以吗?

网友L:
看我装的一个摩托车手柄,感觉操作还非常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L:
您这有点厉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可行 我还是改变安装方法好点 按钮太难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