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宏指令问题

楼主(2018-09-07):
本人小白一枚,在威纶通宏指令中,一直未看懂下面标注的是什么意思,请各位老师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谢谢
文中的
e代表的什么意思(指令中未看到)
ueser是什么意思(指令中未看到),是否和先得user NO有关联
结尾的DELAY(300)是什么意思

short time[6] //c=新密码
short t1[6] ,e=8901,e1=2222   (这里的e代表的什么意思)
short t2[6]
short t3[6] ,e2=3333,e3=4444,e4=5555
short t4[6]
short t5[6] ,e5=6666
short t6[6]
short page
bool a=1
 short c[12]
int password
int user[8]  (这里的ueser是什么意思,是否和先得user no有关联)
short userNO
bool ON=true,OFF,flag=false

结尾的DELAY(300)是什么意思
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A:
结尾的DELAY(300)是什么意思 DELAY(300) 延时300毫秒
int user[8]  (这里的ueser是什么意思,是否和先得user no有关联) 定义8 个双字的数组user
short t1[6] ,e=8901,e1=2222   (这里的e代表的什么意思)这里的e表示一个16位的变量
你下载个手册看看,int/short/bool等是关键字,变量用关键字定义

网友B:
1、e是short e,不过是和数组一起定义的。
2、user其实和t1那个一样都是数组,不过是int型,不需要和userNO关联。
3、delay那个是延时300毫秒。
这些都是脚本的基本知识,你需要看看脚本的基础知识明白怎么定义变量,然后知道系统函数都有哪些才能看懂脚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个E在接下里的程序中未出现过,哪个定义是不是多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E在接下里的程序中未出现过,哪个定义是不是多余的?
除了定义的赋值外,如果其他地方没有使用,那就是多余的,也有可能是在调试过程中用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个E在接下里的程序中未出现过,哪个定义是不是多余的?

如果一直没出现过,可能是作者忘了删。这是很正常的,我写的程序也会有这个情况

网友D:
维纶通官网上有一本叫宏指令手册,楼主可以下载来看看。

网友E:
e是定义了一个短整型的变量,并赋初值8901
ueser,应该是user[8]这个吧?这个是定义了一个长整型的数组
DELAY(300)是延时子函数

楼主:
多谢各位好心人,已经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