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选择按钮怎么做

楼主(2018-09-07):
在学习中碰到切换按钮的问题,如何设计请教一下高手。比如:工作方式:二个按钮,一个为 “半自动”,另一个为“自动”。按“半自动”时,全自动的按钮关闭。按“全自动”时“半自动”关闭。即为二个按钮互锁(不能用一个切换开关)。还有一种穿透方式:三个按钮“固模优先””移模优先“”同时加热“。点到“固模优先”则按钮显示在“固模优先”的位置。按“移模优先”则显示在“移模优先”的位置。“同时加热”也一样。

网友A:
触摸屏可以用宏指令来实现。

楼主:
宏指令我不会用啊,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B:
类似于2档3档选择开关功能吗?

网友B:
使用下图按钮
启用通知功能
如果要关闭2个以上位状态,要么宏指令,要么PLC里做个对应逻辑

网友B:
楼主要多看看手册或软件帮助。不然碰到很多功能要求不知所措

网友C:
这个视频教材在*丰培训机构的视频有讲到的,比较详细,视频也是免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就是想做到按下半自动按钮后全自动按钮就弹起来的效果,或者是按下全自动按钮后半自动就弹起来。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就是你要的效果,你自己试试

网友D:
可以考虑叠加呀,比如M1是自动M2是半自动,做一个置位M1,再做一个复位M2,然后叠加放到一起,按下去时就是自动功能,反之就是半自动功能

网友A:
在论坛分享了样例可以去下载看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8857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叠加也是一个好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好像是个好办法,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