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除法运算为何商不显示呢?

楼主(2018-09-07):
这个除法运算为何商不显示呢?16为计算也不行

网友A:
没错啊,32位除法,余数在D446里面,不在D445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3÷5=D446显示是3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3÷5=D446显示是3呢?

整数为0,余数为3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3÷5不应该等于0.6吗?这里的3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3÷5不应该等于0.6吗?这里的3是什么意思呢?

Sir,DDIV(整数除法),要想得到0.6,请使用浮点数除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要计算合格百分比不如12233÷13000=0.941×100=94.1,用PLC怎样实现呢?浮点数除法怎样使用?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要计算合格百分比不如12233÷13000=0.941×100=94.1,用PLC怎样实现呢?浮点数除法怎样使用?谢谢
首先:使用整数转浮点数指令将12233转为12233.0,13000转为13000.0
然后:使用浮点数除法:12333.0/13000.0
最后,将结果乘以10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