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7):
请教各位,我们用同款主板跑老化测试,分别进行了三种使用状态。运动频率最高的,软件在跑老化测试时出现问题最快,直接死机。运动频率居中的,软件在跑老化测试出现问题频率不高但是也有?运动速率最慢的没有出现过这方面的问题。运动控制卡用过台达和固高的都有这方面问题,接的是pci槽。请问各位有什么处理相关问题的思路麽

网友A:
麻烦楼主把配置公布一下吧,这样不着边际的讨论有点吃力啊,方便的话直接上个图吧

网友B:
主板和控制卡的选型和采购,是谁决策的?主板有性能参数等级的,是不是小马拉大车来跑测试?

网友C:
死机?自己写的软件?最大的可能性是你们自己写的软件问题,用运动卡自带的软件测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