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1200与S7-1200之间使用GET/PUT通讯问题

楼主(2018-09-07):
上图是我使用两台S7-1200PLC使用GET/OUT通讯进行数据交换,
但是使用通讯不上,求大神指教哪里设置有问题,谢谢

楼主:
补充IP设置参数

楼主:
以上是IP地址、子域设置,及其允许访问设置

网友A:
这是正确的组态,请比较:

楼主:
是不是S7连接的两个PLC程序要做在同一个项目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S7连接的两个PLC程序要做在同一个项目里
做在同一项目的步骤和做在2个项目中的步骤略有差异,上图表示的为两台设备程序在同一个项目中的情况,如果两台设备处于两个项目的话,区别在于通讯伙伴会变成未知,此时需要设置不同的TSAP地址,在连接的地址详细设定中设定。
鉴于以上的情况,需要用户提供具体的需求,然后做后一步的探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台,干否留个联系方式细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台,干否留个联系方式细谈
你可以在论坛发帖,除论坛交流以外都是价格不菲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连上了,我创建了新项目就可以
,但是之前写好的设置没有差异,找不到原因

网友B:
多半是伙伴关系没有设置好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台,干否留个联系方式细谈

你可以在论坛发帖,除论坛交流以外都是价格不菲的方式。

这位大佬比较可爱。建议楼主将不明的问题直接在论坛分享,会的师傅们会共同帮助你的。

网友D(2018-12-08):
两个PLCID 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