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7):
模块是FX3U-4AD-ADP 电流输入特性是4-20ma对应数字量0-1600     压力变送器是4-20ma 0-40Mpa    用SCL指令使其匹配,求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块是FX3U-4AD-ADP 电流输入特性是4-20ma对应数字量0-1600     压力变送器是4-20ma 0-40Mpa    用SCL指令使其匹配,求程序!

假设您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采集值保存在D0,D200为转换后的值,之所以40Mpa用400而不是40,是因为考虑到你将来可能需要一位小数。

友情提醒:SCL指令不支持模拟,因此请使用实体PLC测试。

网友B:
给你一个计算方式:
         (测量值-模拟量下限) * (工程量上限 - 工程量下限)
工程量 = ———————————————————————————————————————————————— + 工程量下限
                   (测量值上限 - 测量值下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计算方式:
         (测量值-模拟量下限) * (工程量上限 - 工程量下限)
工程量 = ———————————————————————————————————————————————— + 工程量下限
                   (测量值上限 - 测量值下限)

只能应对线性变化,非线性变化不能使用,因为这个公式就是直线方程的两点式,而SCL指令通过表格能实现多段线性变化的场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导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