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8):
如果可以,又怎么设置,请求有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A:
三菱的屏和三菱PLC能连接,GOT1000不是具体型号,你要说出具体型号。

网友B:
GOT1000能够直接连接FX2N PLC,不过那个线要单独买,或者自已焊,因为2N PLC的通讯端口是8针圆头

网友C:
GOT1020  GOT1030这种?

网友D:
不用特别设置,只是在做画面的时候,选择与之对应的PLC就可以啦,
一般触摸屏画面制作软件的帮助菜单里,都有与各种PLC的通讯协议,与通讯线,
参照着做一根,或者买一个就是啦

网友E:
422通讯,也可能是485 232

网友F:
三菱自家设备应该没问题,422的可能性较大,也不排除232。

网友A:
引用 网友E:
422通讯,也可能是485 232
三菱FX的用422多些,也有用232的,485基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