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8):
松下机器人与焊机之间的具体信号的常规连线是怎样的啊?有朋友提供个图啊?谢谢!

网友A:
没头没脑,两设备之间的互联信号。一般来说由机器人控制焊机,就是需要焊接的时候,机器人给出烛接控制信号

网友B:
楼主没有这些设备在做研究?
要是有这些设备还要在这里找图就不对了!
对应系统都有相关接线图纸的,不同系统相关接线图都是不一样的!
给你也没用!

网友C:
发那科的机器人和焊柜一般走的是d网通讯,只有几根线是走的modela,松下机器人不是很了解,但是也应该是有操作说明吧

网友D(2019-06-24):
现在的松下机器人和松下焊机之间是走的RS422通讯口,如果松下机器人与它社焊机通讯,松下机器人有DEVICENET卡可以买,只要它社焊机有这个D的通讯口或者这个外部的通讯盒都可以,如果松下机器人与老旧的焊机通讯还有一种最老的模拟量卡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