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OE

楼主(2018-09-08):
变频器上电跳过压,输入电源正常,接了电机,上电跳过压有没有可能跟电机有关??

网友A:
怀疑电机就把电机线撤了,在测试几次。

网友B:
维修的步骤就是先检测外围,在检测变频

网友C:
这个不一定
既然怀疑就拆开负载试一下嘛,不过可能性不大!
楼主可以核查一下下面几点:
1、电源电压过高;
2、变频器电压检测回路故障;
3、线路谐波过大。
4、变频器的模块等硬件故障。

网友D:
不是刹车时报过压的话与电机没什么关系;
你电机线拆下再试下,一样还会报;

网友E:
上电跳过压,如果外部电源输入正常,就是变频器本身原因,属于检测故障,有动手能力的自己修,没动手能力的委外维修吧,土豪请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