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死机

楼主(2018-09-08):
我们公司设备上用的多是步科触摸屏,老是出现触摸屏死机的情况,哪位工程师能指点一下,我想自己维修

网友A:
主板故障你还是省省吧;
液晶坏了自己买了换还是现实点;

网友B:
重启正常的话,还好,不行就要换硬件了

网友C:
死机的话,如果是质量问题就麻烦,建议先检查一下屏体供电,然后再确定是否为步科的问题。

网友D:
是DC24V供电吗?
看看供电电压
然后再看看板子上电容有没有大肚子?
其他的问题自己也不好处理!(高手除外)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导致卡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导致卡顿。

我感觉不应该,如果是程序问题,考虑自己维修,肯定过保修期(1年+)了,保修期内都没坏,硬件坏的可能性高点。

检查下电源,如果OK的话,直接换一个得了,步科还好,便宜。

网友G:
怎么老是出现呢,环境比较差?

网友H:
建议你与生商售后联系......技术支持会答复您的。

网友A:
保修期内这种情况厂家是会保修的;

网友I:
清除程序后,重新下载一次观察一下是否有效,是否现场处于高温高湿环境,改善环境是否有效,如果无效,建议还是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