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载保护问题

楼主(2018-09-08):
除了热继电器和热磁脱扣的断路器,有没什么电器可以做到过载保护的吗?电压380V,电流100A左右!

网友A:
电机可以用变频器

网友B:
电机的话还可以用软启,综合保护器。

网友C:
还有EOCR
我们公司电机基本上都配有这个!

网友D:
回复 网友C:
EOCR是什么玩意?第一次听说

网友C:
回复 网友D:
EOCR(Electronic Over Current Relay)电子式电机保护继电器,直译为电子式过电流继电器。

这个东西可以设置欠电流,过电流,缺相,堵转,相间不平衡,这些做保护!

网友E:
好像没有说明是哪种负荷,电流是单个电器的电流、还是多个装置的总电流,保护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F:
德国西门子 马达保护开关 电机断路器3RV1021-4AA10 11-16A可调

网友G:
电机综保有很多保护功能的,比如缺相,过载等等。

网友H:
简单点熔断器

网友I:
楼主可以考虑电机综合保护器,现在价格便宜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以考虑电机综合保护器,现在价格便宜
电机综合保护器质量有好有坏,尽可能选择质量较好点的。。要不然不能可靠保护电机。

网友K:
过载保护,我就用热继。如果带变频器,连热继都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简单点熔断器
熔断器不宜用于过载保护,特别是三相电动机回路,在电机综合保护器出现之前即如此。
热继电器也见过性能可靠的;因此若产品性能不好,可能并不是一般意义的技术水平问题、或者说并不是其结构原理问题。

网友L:
学用的热继,如果不用的课,目前看的电机综合保护器是很可行的,再有别的还真没有用过。

网友M:
小电机用电机保护开关,热继电器就省了。大电机还是需要热继电器或者电机综合保护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阻性负载,加热器!三相星型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