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操作证培训教材的互感器与电表接线图问题

楼主(2018-09-08):
这个是我这里考高压操作证所用的培训教材里关于通过互感器接三相电表的接线图,感觉哪里不对劲啊

楼主:
很久没发图片了,有些不会操作了

网友A:
5跟8不是分别连在L2和L3上的?

网友B:
如果是作为正确的电路图,可能有笔误;
能够找到的话,可以参考电度表表盖上的接线图。

网友C:
5和8应该分别接L2,L3吧!

网友D:
你看的很仔细
5号,8号线画错了!
你知道就可以了,不要较真!

网友E:
这书电压部分有错误,可以有奖举报了。有功电能表就是 电流 电压 电流 , 电流 电压 电流 的方式接线。

网友B:
怎么都忍着不说电流互感器,在一根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