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8):
CP1H MODBUS RTU简易主站功能在内存去将A640.00赋值1可以通信,但是要求连续读从站数据怎么编写啊!脉冲0.1S  0.2S都不能通信。把A640.00在程序内置ON,也不能通信,请教一下各位师傅该怎样编写程序?
我用的是CP1W-CIF11 安装在串口2上面的。

网友A:
之前我的可以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正准备给客服打电话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1H MODBUS RTU简易主站功能在内存去将A640.00赋值1可以通信,但是要求连续读从站数据怎么编写啊!脉冲0.1S  0.2S都不能通信。把A640.00在程序内置ON,也不能通信,请教一下各位师傅该怎样编写程序?
我用的是CP1W-CIF11 安装在串口2上面的。
给你一个我之前做过的欧姆龙CP1H系列PLC做Modbus RTU主站、西门子S7-200系列PLC做Modbus RTU从站的例子,实现的功能是欧姆龙CP1H循环读取西门子200的数字量输入、循环写入西门子200的数字量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昨天用MOV指令把D32350开始的7个字写D100开始的7字可以正常读取了。MODBUS简易主站内存区要写到一般存储区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昨天用MOV指令把D32350开始的7个字写D100开始的7字可以正常读取了。MODBUS简易主站内存区要写到一般存储区才可以。
不客气!解决了就好!

网友C(2020-04-23):
回复 网友B:
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正在试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正在试验
有问题跟帖或者开新贴。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关版,我把您的程序灌到PLC里面,然后调试助手监控到数据
可是反过来我用调试助手,发数据PLC收不到然和数据,这是啥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版,我把您的程序灌到PLC里面,然后调试助手监控到数据
可是反过来我用调试助手,发数据PLC收不到然和数据,这是啥原因?
检查接线、通信参数等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程序是用的你的原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程序是用的你的原程序。
程序有误???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关版,程序没有问题,是我的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处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版,程序没有问题,是我的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处在哪里?
你还是另外开帖详细描述一下你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