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8):
串口通讯要发送PLC中的字D0时,D0为1234(16进制),这时D0的二进制为:0001 0010 0011 0100(左边为高位,右边为低位),那么在发送这个字的时候是从低位到高位,一位一位的发送吗???

按照上面图片的从左到右,发送顺序就是:0010 1100 0100 1000,从左到右,是这样的吧???

以太网发送的顺序是按一个一个字节来发送的吧?

楼主:
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

楼主:
像这个变频器,走RS485 MODBUS-RTU的形式,
发送16进制05,0000 0101,那发送顺序就是1010 0000(二进制从左到右)的吧,
那就是先发送5(低位的),再发送0(高位的),
以此类推,后面的每组16进制03 01 01 00 01 D5 B2,都是先发送每组的右边,再发送左边的,
一组一组从左到右的顺序发送05 03 01 01 00 01 D5 B2

我这样理解没错吧?

楼主:
这种走ASCII的,也是每组(每格)先发送右边的,再发送左边的,
一组一组从左到右的顺序发送

以上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这个变频器,走RS485 MODBUS-RTU的形式,
发送16进制05,0000 0101,那发送顺序就是1010 0000(二进制从左到右)的吧,
那就是先发送5(低位的),再发送0(高位的),
以此类推,后面的每组16进制03 01 01 00 01 D5 B2,都是先发送每组的右边,再发送左边的,
一组一组从左到右的顺序发送05 03 01 01 00 01 D5 B2

我这样理解没错吧?
基本正确!你有什么实际通信问题需要解决吗?有的话可以说出来!

楼主:
这几天一直在试通信,PLC,串口调试软件,传感器,以太网TCP IP,UDP IP,把我的想法发出来,让大家检验。

“基本正确”,请问哪里还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我学习一下。